技嘉H61M-DS2 REV3.0 反复重启维修

楼主(2018-03-31):
型号如上,我是新手,第一次修这个型号,在论坛查了很多资料,耗时1天才修好。主板反复重启,测得CPU VTT为0V(Q13为0V),其它均正常。 后经提示,去测95836第9角有无VTT_PWRGD开启信号,测得为0V,9角由Q18控制,Q18由Q19控制,Q19第3角为高电平,Q18被拉低。所以无法产生VTT_PWRGD信号。直接取下Q18,主板亮机!!

网友:
看来 大神还是有两把刷子的   不是乱盖的

网友A:
是Q19坏还是VCCSA不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Q19坏还是VCCSA不正常?

VCCSA不正常。。。。。。。。。。

网友:
路过学习学习,手里也有类似的板子,以后慢慢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