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苹果6SP扩容遇到的问题

楼主(2018-03-31):
一部苹果6SP扩容,用了没多久出现自动关机,后来刷机好一段时间,然后又出现这样的情况,后来又换了一块硬盘,也是用上一段时间就出来这个问题,这扩容出现的问题,有什么好的思路吗

网友:
连电脑看看有没有电池数据,没有就检测脚的问题,,要是有就是电源的问题了!

网友:
回复看下学习下,有没有什么比较好的经验是比较独特的。。。。。。。

网友:
你这个要连电脑看看电池有没有数据,是不是坏了,最好是换一个电池试试~要是还是不行那就是大电源的问题,换一个大电源!

网友:
看看是什么板子吧 COM和UMT的板子搞硬盘吹的时间长了 就会导致这样的板层问题

网友:
版层短线也有可能,cpu那块也有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