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L600笔记本

楼主(2018-03-31):
我的东芝笔记本L600,我在插屏线时由于没有把电源拔掉,把EC搞冒烟了,在网上买了一个,不开机。是不是这个东东要写数据。请教大家

网友:
买个原机拆机的或是你自己写入数据

网友A:
L600的EC不带程序的吧   看看换的是不是完全一样的EC

网友B:
引用 网友A:
L600的EC不带程序的吧   看看换的是不是完全一样的EC

我在网上买的,型号和以前的一样,的插LED屏线时没把电源去掉,一插,冒烟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在网上买的,型号和以前的一样

焊接正常 查下EC的相关条件
原芯片烧 也许供电也不正常 测下待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