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NP470进系统用鲁大师压掉电

楼主(2018-03-31):
三星NP470进系统用鲁大师压掉电。板号是BA41-02176A 。用鲁大师压几秒就掉电,要是开机放在那一直不动也不会掉电,看了温度正常,关掉独立显卡也也一样掉电。那个修过,指导一下感谢

网友:
安装系统过程一切正常呀,那个有建议告知一下呀

网友:
散热或是显卡的问题,这问题以前遇到过

网友:
问题是我屏蔽掉独立显卡,有集成显卡也还是掉电,温度看了挺正常的。

网友:
试下刷bios

网友:
主板有NEC大电容吗,有的话可以改掉试试

网友:
没有NEC大电容呀,哈哈
现在还再搞着有消息发出来

网友:
BIOS可能性不大  散热正常的看看能不能换个U

网友:
我遇到过东芝的,后来换了几个NEC电容好了

网友:
说到底还是散热问题和显卡问题,

网友:
加压导致CPU满载,然后电流升高,如果电流不稳定造成芯片内部取样保护掉电。楼主可以看看是不是电压不稳定造成,要么就CPU坏,主要看看加压是测试哪个芯片,显卡和CPU。

网友:
压力测试掉电可能与电流哟有关系的(如果和散热没关系)除此之外可能是cpu

网友:
把CPU 的滤波电容换了试一下!

网友:
主板有NEC大电容? 有的话就换掉

网友:
         这类问题很多都是那路供电滤波电容有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