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h61不加电

楼主(2018-03-31):
一台联想品牌机主板 IH61MA V1.0  有时不加电有时加电 不加电时无3.3v待机电压  测量发现是UP0105P 5v转3.3v芯片无输出 图中红圈处   果断换之 ok 试机一下午问题解决

网友:
   一针见血   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这种稳压管故障率还是蛮高的,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赞楼主一个。用笔都点一轮看看哪电压出问题

网友A:
诊断卡那两根线是干嘛的

网友:
我遇到的都是分压电阻出问题的多,

网友:
换的电容还是边上那芯片,那个芯片怎么测量的

网友:
这么厉害,我同样的问题了却无从下手

网友:
秒杀 这种时显时不显示的故障难修

网友:
感謝您分享您的實踐知識。
聯想h61 IH61MA V1.0無法啟動

网友:
待机3.3不稳定。。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诊断卡那两根线是干嘛的

防丢的

网友:
那个是什么芯片3vsb 吗

网友:
芯片不稳定的问题?还是其它零件的问题?

网友:
应该是3V电压输出不稳定吧,偶尔输出偶尔不输出。。

网友:
哦哦 我感觉没那么容易丢啊 我到现在都没丢过

网友:
恐怕不是这里的问题啊。。哪里的电阻受热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