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460 不定时掉电,有什么通病吗?

楼主(2018-03-31):
Z460 不定时掉电,有什么通病吗?这种太难修了  有知道帮帮忙

网友A:
多半是电阻变质货MOS管反馈不好造成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多半是电阻变质货MOS管反馈不好造成的

客户拿过来的时候连续开连续掉电,现在连续开了好几天了都不掉电,都没办法测,这怎么修啊

网友:
建议先刷程序试试,很多都是bios引起的,如果不管用,那就是信号问题,很麻烦

网友:
先排除一下周边配件,有时周边配件也会导致掉电死机重启。

网友B:
现在手上有两台这样的机器,型号都一样,故障也一样,这肯定有通病。。

网友:
不稳定是最难搞的了,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有没有不亮机就掉电的情况?

网友:
         重刷个BIOS或加焊下ec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现在手上有两台这样的机器,型号都一样,故障也一样,这肯定有通病。。

有时候开机屏幕亮一下就断电了,可以连续开,等会再开又正常了

网友:
电流正常可以从SHUT讯号方面考虑

网友:
掉电的问题很多,供电不稳,虚焊,等等

网友:
先手摸一下温度怎么样,有些铜管坏了会这样,cpu坏了也会导致,还有温控芯片坏了也有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