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3441暗屏

楼主(2018-03-31):
自用一台戴尔14-3441,暗屏,开机在强光下有显示,就是没背光,屏接口21脚开机有3v电压,请教各位,怎么维修?谢谢!

网友:
你现在换个屏或者换个屏线试试,不行就查主板屏接口附近保险有没有问题

网友:
查一下          背光供电有没有

网友:
换个屏试下这种,屏升压电路问题吧!

网友:
找个图纸照着量下屏接口条件就知到问题出在板上还是屏上面了,

网友:
天刚接了一台卡log,到log界面不出进度条,u盘也进不去PE,硬盘和电池都是内置的,

网友:
LCD1接口    1-2脚19V     8脚DBC_EN_R  3.3V        20脚LCD_BRIGHTNESS 3.3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