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240出现怪异的电源故障

楼主(2018-03-31):
故障如下:开机状态下无法充电,插着电源也是一直消耗电池的电量,关机或休眠后可以充电;开机插电源的状态下拔下电池会断电关机,需要重新拔插电源才能在无电池的情况下开机,重装系统故障依旧,郁闷了

网友:
重点看隔离电路和充电电路和切换电路,观察是否进水或某模块短路

网友:
这 保护隔离的入门级故障了吧.....

网友:
隔离没问题,因为单用电源没问题

网友:
切换电路问题   前几天修了一台14002一样的故障

网友:
确实够怪异的,但我感觉不是软件问题

网友:
检查保护隔离管是不是击穿了,击穿就会造成你说的故障

网友:
保护隔离有问题吧          重点查下

网友:
你这是主板的问题了,和系统有什么关系呢!

网友:
对着图纸查下保护隔离管是不是正常导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