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锐T5 板号LA-6321P掉电维修

楼主(2018-03-31):
一台清华同方超锐T45 板号是LA-6321P 故障是每次开机都20秒左右掉电,排除扇热不良 CPU主供电电容 拆内存CPU一样 先易后难维修 刷南桥BIOS后故障解决~~~

网友:
这么简单,上传一下好的BIOS

网友:
好吧 现在把BIOS放进来 供大家用

EC AND BIOS.ra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