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手机维修]
三星S7EDGE进水不开机

楼主(2018-03-31):
接到一部进水不开机的机器,拆开后发现大部分被水腐蚀了,清理后测量几个大电容短路。这种进水的有短路就要先把短路修好,大些的电容一般都是电池主供电或者电池转换来的二级电压,测了下电池接口不短路。那就排查进水点吧。把进水过的原件IC 都取下,一定要记住IC方向  免得装回去找不到点

IC都拆完后发现还是对地短路,去掉WIFI芯片 旁边的NFC芯片,依旧短路,难道旁边的大电容和二极管, 去掉后依旧,,

看来是不对,放大镜下面仔细检查发现,NFC芯片上面有个点已经黑了。细看是烧的,再看芯片上也是被烧个洞了,原来是板层烧短路了,用刀片挖了下依旧,怕伤及到旁边的焊点,最后加电4V电压烧,上电瞬间此点一个火星,在打值恢复正常了

把所有取下的芯片归位,NFC手上没有  没装,上电待机不短路,开机一路进系统 测试了下  除了不识别卡  一切都正常

网友:
牛!进水成这样还能修好,我一般看到这样直接扔了。

网友A:
不识别卡,还是弄不来钱啊,等续集

补充内容 (2018-4-9 13:55):
以为是不能打电话不识卡,你大概是说NFC关联支付卡吧

网友B:
怎么烧机?直接上电开机? 小小白不明白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识别卡,还是弄不来钱啊,等续集

芯片已买  还在路上  回来试试  应该问题不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怎么烧机?直接上电开机? 小小白不明白

要知道那路电压是多少V的  然后低于目标电压烧

网友A:
引用 网友A:
不识别卡,还是弄不来钱啊,等续集

换NFC芯片能解决不认卡问题?会不会想错了吧

网友:
回复看下学习下,有没有什么比较好的经验是比较独特的。。。。。。。

网友:
楼主,厉害,这样都能修好,学习了。

网友:
手法高啊。。。。。。。。。。。。。。。。。。。。。

网友:
#在这里快速回复# 感谢分享,努力学习!感谢分享,努力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NFC芯片能解决不认卡问题?会不会想错了吧

换上就好了   没装NFC芯片肯定不认卡

网友:
芯片回来后把烧掉的点的锡球去掉  焊上绝缘线,涂上绿油,装机后  飞线到旁边的大电容上  开机 一切正常

网友:
修复的机器请看16楼   NFC装好后 一切正常

网友C:
请问楼主万用表是哪个型号,多少钱,好用不

网友:
好厉害,板层短路都能烧开,佩服佩服

网友D:
楼主是排版错了还是图序错了。。。短路就直接烧呗。。。拆多了装回去还是挺费劲的。。。。腐蚀成这样屏没事也是万幸了。。。

网友:
楼主不错,国产机也修的这么好,厉害

网友:
发黑那个位置有没有掉点呢。如果有的话用显微镜飞线用0.01线比较好用。最好要上绿油紫加固下才不会掉

网友:
找到焊盘黑点是短路点不,加4V点烧机是烧断开了,还是烧通路了。此点应该不能用了才有后边的飞线?

网友:
666,都是大神,学习了,果断收藏

网友:
楼主技术无人能挡了,我有个一加3手机,电量永远显示50%,充电显示电池温度过低,无法充电,能修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NFC芯片能解决不认卡问题?会不会想错了吧

你这个芯片带NFC功能   具体看下电路图就知道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请问楼主万用表是哪个型号,多少钱,好用不

福禄克112 用习惯了就好用了  打值都要X2 ,数学不好的用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是排版错了还是图序错了。。。短路就直接烧呗。。。拆多了装回去还是挺费劲的。。。。腐蚀成这样屏没事 ...

这种板层短路的  小电流烧不出来 ,那一片都是热的 ,只能拆掉关联的芯片  慢慢排查  最后发现那个点短路,也是刮出来后再去大电流烧断它

网友(2018-05-06):
为啥 是 ,瞬间打火后就恢复正常了??????

网友:
这么小的点,确实不好弄,楼主好手艺,烧板没伤到信号也还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