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GA-G41MT-S2PT REV:2.1主板关机后重启故障!

楼主(2018-03-31):
请教大师傅们,我的技嘉GA-G41MT-S2PT REV:2.1主板关机后老是自动重启是怎么回事?CPU、电源、内存都换过了,故障依旧,只要不关机使用一切正常,但只要关机就变成重启!

有没有和我出现一样现象的啊,怎么解决的,谢谢啦!!!

网友A:
看看BIOS里网络唤醒是否关闭

网友A:
开关针电压是否正常

网友:
有两种可能,一种是系统问题,硬件你都换的差不多了估计软件你应该排除完了。下来就是硬件主板BIOS电池放电试试不行就重新刷一下试试。

网友:
恩,在PE下关机也是重启,估计不是系统问题;那看来只能下载个BIOS重新刷了看看吧,谢谢您的协助!

网友:
引用 网友A:
开关针电压是否正常

这个没有测量过,就是开关插针上的电压吗?正常的话电压是多少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看BIOS里网络唤醒是否关闭

没注意看,我都是恢复出厂设置的,关键是以前是好的,bios设置没有动过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