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代酷睿 DELL 7537不开机维修

楼主(2018-03-31):
第四代酷睿   DELL  7537不开机维修
故障;不开机
主板图片如下:
下面是板号:
测试各大电路没有明显短路,通电发现待机电流路偏高,手摸待机芯片发烫,怀疑待机IC损坏,手头上也没有此芯片,订芯片,安装上新的芯片故障不变。排除芯片问题,仔细测试待机芯片主供电输入正常,打阻值发现没有明显短路。通电测试发现3脚待机电压偏低,正常为3.3V实际测试只有1.3Vfile:///C:\Users\ADMINI~1\AppData\Local\Temp\ksohtml\wpsB021.tmp.jpg
没有办法只有烧机发现测试。烧机后发现D2501冒烟主板实物图如下:file:///C:\Users\ADMINI~1\AppData\Local\Temp\ksohtml\wpsB022.tmp.jpg
下面是电路图
最后发现是RTC电路的滤波电路C2503短路,拆掉C2503测试阻值只有179欧姆。
修好安装起来发现开机显示一直滴滴报警,最终发现是RTC电池没有电了,更换一个新的电池好了,开机不再报警,最后来张亮机图。

网友:
插入的图片都看不到啊 ,,

网友:
看到你这个排版我真的是醉了,图片全是英文的。

网友:
要不要重傳啊,看不到圖就不精彩了

网友:
多发帖子就会了!排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