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维修论坛

楼主(2018-03-31):
微信 QQ视频对方听不到声音 苹果自带就视频就有 其他都正常 想不懂
微信
苹果

网友:
6sp尾插排线的送话坏了,用的送话不是一个。

网友:
微信视频使用的是前摄像排线上的麦克风,检查排线或者更换

网友:
换一个前面摄像头,你这应该是前麦克风坏了!

网友:
如果外配更换还是这样问题 恢复系统测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