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修DELL 15-3521

楼主(2018-03-31):
机型:DELL 15-3521
板号:LA-9104P
故障:加电不显示
同行送修一台DELL15-3521的机,说开电不显示,报价后同意维修。上电开机发现电流只到0.02,指示灯亮。

马上拆机,根据经验这多半是桥没工作,打开图纸发现这桥的供电是由QZ3转换而来的。

量QZ3的输入有3.3V的待机,输出没有,量控制脚发现只有1.29V,正常的话这里分压之后应该15V左右的,量电阻RZ7一端有19V,另一端1.29V,看来是问题出在这里。查PCH_PWR_EN#,如下图

当QZ10的2脚输出高电平时,1脚为低,量得2脚有3.3V,1脚输出为低。立马换了个QZ4,换好后插电量得QZ3有3.3V输出了,按开机键电流一下上去,屏幕有显。

写到这里其实大家以为修好了,当开多几次机后发现故障一样。那这样的话问题就不用我说了,罪魁祸首其实是它。没错就是CZ10,看图

换完后量得QZ3控制脚15V输出正常,开机一切正常,修复。

最后总结嘛,很多人也许修机修到这里可以会走捷径,在这个电路中其实可以把QZ3拆了直接一坨锡把JP2短接来得省事。别人设计出来的电路,能按原来修好是最好的,要不然别人干嘛多出成本来设计这个电路。大家说呢????????

 会员2163502元2023-3-4 09:16

网友:
版主大人,申请加精,谢谢:ciya::ciya::ciya:

网友:
应该能加精,写的很好。。。。。

网友:
不错思路清晰明了,这经验没话说.

网友:
维修故障应该尽量按设计的原理恢复,不得以才走捷径。

网友:
说的很详细,很容易明白,有点基础的就能看懂,电路确实不能乱改,虽然也能用

网友:
最快速度修好就是胜利哦

网友:
讲的很细,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说的非常详细~ 学习了、、、、、、、

网友:
讲的很细,谢谢楼主分享:o

网友A:
报价跟不上 很多时候大家都走捷径

网友:
不错,学习了楼主,下次遇到这样问题试试

网友:
思路很清晰,楼主基础扎实,谢谢分享!

网友:
楼主好厉害,路过学习了,赞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报价跟不上 很多时候大家都走捷径

现在同行价都杀得历害,没办法,有些同行就这个样,我这不搞价的。

网友:
楼主牛楼主棒,学习楼主好榜样!!

网友:
楼主技术是可以的 多向你学习要

网友:
真细心啊,不过这种故障也算送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