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s2009wb显示器亮一下就黑屏,小白求助。请教各位大神

楼主(2018-03-31):
家里有两台这货显示器,大概有个3年没用过,购于2010年,以前搞软件开发的时候买的。一直在柜子里吃灰。近日突发奇想准备组三屏试试,结果发现两台都坏了,而且是同时都坏了。我真的怀疑DELL是不是设置了产品使用年限。

本人是搞软件开发的,好动手。。。所以决定自己修一下,修不好。。。只有买板子了。。。所以还是要请教各位大神,毕竟是两台啊,买的时候也不便宜

症状(两台一致):电源灯亮,开机一两秒黑屏,用手电看屏幕有显示,通过切换分辨率或者开关机都能显示一两秒,有时候能显示十几秒。。。然后黑屏

查阅了两天论坛和各位大神的维修案例总结了下可能的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思路:
1,电源电路电容问题,导致高压保护电路启动。(可能行较大,毕竟放了3年没开过)
2,有师兄换过场效应管K3702两个,故障解除。(替换件某宝已发货)
3,灯管老化,损坏(显示器使用时间应该不过超过两年,没办法排除没有替换件)
4,高压板损坏(不知道怎么判断)

已经换了两个16V1000uf和16V470uf电容,试机故障依旧。
准备更换剩下4个35V330uf电容*(某宝发货中)。
准备更换KT3702(某宝发货中)。
如果还不行,就准备换通用高压板了。
如果通用高压板还不行,就准备扔垃圾桶了。

请各位大神指点。

补充内容 (2018-4-3 22:54):
今日更换了所有电容还是没解决故障。。心情很郁闷
已经购买了灯管测试仪和通用高压板,到时候测下灯管再看。看了下连接驱动板的电源都是5V和3.3V的,改通用高压板12V哪里取?

补充内容 (2018-4-3 22:55):
测试了驱动板连接地方的电压5V 和3.3V都正常,接灯管的地方测了估计保护了没有电压

补充内容 (2018-4-3 22:58):
驱动板接口为 GND 5V 5V 5V GND GND GND 3.3V ON ADJ

补充内容 (2018-4-3 23:01):
这几天又把学的模拟电路复习回来了。对照明基的Q7C3型电路图(基本上差不多),基本已经了解了电路原理,现在就是不知道怎么排查,再研究研究

网友:
哥们别折腾了,灯管坏了会这样的,你可以找个好屏先试试,看是不是电路板的事,不是就灯管的问题了。

网友:
测试电压正常,灯管坏了吧, 把屏单独点一下,是否有背光

网友A:
就你发的板子图片看,灯管老化的概率比较大

网友B:
有零件老化或者不良。电路自我保护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就你发的板子图片看,灯管老化的概率比较大

灯管没用多久就老化了?不太可能吧,显示器都没怎么用过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零件老化或者不良。电路自我保护

我也是这样认为的,先全换电容吧

网友:
这个要用灯管检测工具测试一下就知道。

网友C:
这板子tb便宜得很 直接买一块换上去省事 非要研究就改个高压吧 反正不是高压就是灯管

网友:
刚刚入学不久。进来学习下

网友D:
你这个黑屏是高压保护,最快的方法是去保护,百度一下那个芯片什么型号就有人讲

网友E:
楼主,最后你得到的结果是:得不偿失。。。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板子tb便宜得很 直接买一块换上去省事 非要研究就改个高压吧 反正不是高压就是灯管

我是想研究一下,换件能不能修好

网友:
引用 网友E:
楼主,最后你得到的结果是:得不偿失。。。

人生不就在于折腾吗?照你说我就该直接扔了就行,那多无聊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这个黑屏是高压保护,最快的方法是去保护,百度一下那个芯片什么型号就有人讲

去保护治标不治本啊。又不是缺显示器急用。

网友:
建议直接买两个电源板,换上吧,如果还不行,就是灯管坏了

网友:
目测板子没有什么明显异常,应该是长时间放在柜子里,受潮导致屏边框锈蚀,把灯管线给锈蚀断了。

网友:
灯管老化,坏了,直接更换上下两组灯管就可以了

网友:
三星面板,这个灯管有两组四个是吗,灯管怎么测试呢?

网友:
买个电源板吧,也不贵,这个电源板从来没有修好过,都是换,省事

网友F:
找个碎屏的灯管好的一试不就知道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F:
找个碎屏的灯管好的一试不就知道了吗

老铁,我是自己修,不是搞修理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