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N43J BIOS 2.1 内存上是N43JF

楼主(2018-04-01):
ASUS N43J BIOS 2.1  内存上是N43JF  一代I5 独立显卡

网友:
我这个机器 刷好后 自动掉电 上电两次亮机  ,这个机器还有个问题 就是换内存  加电掉电  两次 才能亮机

网友:
这种机器楼主都有耐心修,技术杠杠滴,哎都是为了生活

网友(2020-04-02):
楼主:加电掉电  两次 才能亮机,这个是正常的吗,现在手上有一台也是一样

网友:
加电掉电  两次 才能亮机,刚试了下一次开机就正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