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为手机维修]
求华为麦芒6点位图

楼主(2018-04-01):
求华为麦芒6
, 主板进水不开机 待机上电0.12
进水不开机
不开机
华为

网友:
点位图估计楼主想多了。。。主供电分布图都没有。这电流有热成像的话直接就解决了。原理图和分布图倒是有。问题是宝典的图纸其它软件打不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