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inkpad E450不触发简单维修

楼主(2018-04-01):
接到客户送来的机器,问过客户没进水没摔过之前有没有维修过,接上电源电流到0.145左右,大概判断为供电芯片短路,应该有发热的芯片,摸到3V 5V芯片时烫手,准备换新的芯片。

这个芯片正好用完了,从新订货,等了两天,到货换上之后还是发热,应该是该来的电压没来,或者不该来的电压提前出来才会导致芯片发热,每个供电排查,查到MAINPWON_EC这路开启电压的时候,为0V,这路开启电压由EC发出,测量EC周围小电容发现EC短路,这个EC带程序,找到相同型号,刷程序上机,开机正常。

网友:
这个EC可以刷程序的?用的是什么编程器????

网友A:
这个刷暂时只有用编程器飞线刷的。128的座子暂时还没有人拿出来卖。已经有了只是没有人拿出来卖而已。

网友:
这个现在可以用RT809H刷啦!!!

网友B:
不是说ec短路了吗?刷程序可以刷好?

网友:
换这个ec也不知道是没有买到带程序的,还是怎么回事,没有换好过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不是说ec短路了吗?刷程序可以刷好?                                                                   ...

这个EC是短路的,EC里面也是带程序的,换EC要把原来的程序刷进去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EC是短路的,EC里面也是带程序的,换EC要把原来的程序刷进去

原来是这样,学到了,谢了

网友:
还没过刷EC,这EC程序怎么刷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刷暂时只有用编程器飞线刷的。128的座子暂时还没有人拿出来卖。已经有了只是没有人拿出来卖而已。

早就有了。。 600 多块钱一个

网友:
这EC程序怎么刷的???????

网友:
现在的新机器EC都带程序的 维修比较难了  成本高

网友:
看起来维修挺简洁,但其实下了很多“课下”功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