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械硬盘]
WD 1T SMART报错

楼主(2018-04-01):
客户要数据,故障如图

进PE可以看到盘符但是打不开,用WINHEX,PC3000之类都打不开盘的目录.

用效率源清过SMART,还是一样的情况

网友:
严重坏道盘。你PC3000和效率源都试过了。那就比较难搞了。

网友:
直接找人开盘拿数据呗    反正不是自己的

网友:
这种一般都是有严重坏到了,,仅仅清除不起作用,,需要做校准了

网友:
估计是G表爆了,你G转P就不会再报错了,实际你看看错误ID是多少根据实际情况来处理,建议到迅维学习数据恢复,理论扎实就很容易判断故障

网友:
51b16dbe-a41c-4d67-aba8-03c4dc225281

网友:
这种一般都是有严重坏到了,,仅仅清除不起作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