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505进系统暗屏

楼主(2018-04-01):
G505进系统暗屏,刚启动显示正常,快到系统就暗屏,请问是什么问题

网友:
我一般把屏背光开启剪断,在屏上接一个上拉供电就可以了。

网友:
看下能不能进安全模式,能进的话进安全模式卸载显卡驱动,很大可能显卡部分问题

网友:
应该是显卡驱动或者显卡问题比较大。因为你在进系统前都是好的。建议换个系统版本或者从新做显卡驱动等试下先排除软件故障再搞硬件。先软后硬。

网友:
检查下显卡驱动,进安全模式看看还会不会黑屏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