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560跑数不显,简单维修

楼主(2018-04-01):
e560跑数不显,简单维修,刷第一个BIOS,上电0.1几掉电,再刷一个修复
掉电

网友:
跑马不显示的基本都会去刷BIOS,现在好多机器都是BIOS问题

网友:
把你验证的好bios网址链接一个,这样下次就不会再下载有问题的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