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50J不通电维修,发现新大陆。

楼主(2018-04-02):
机型:FX50J
板号:X550JX REV 2.1

故障:不通电

接修一台ASUS FX50J,

插电电流表0.00充电示灯也不亮

估计隔离保护主板有问题,拆机。拆出主板隔离保护已经通过,主板无3V 5V,ASUS板子这种情况一般情况下都是ACINOC引起的。打开点位ACIN正常,看来不是排阻的事,测3,5V开启信号不正常,还是EC这边有问题。测EC条件,发现EC供电都没,

EC供电只有0.27V,肯定不正常。追其来源,来到PU9100

EC供电由PU9100转换出来的,输入有3.3V,没有输出,直接飞线走起。

通电3,5V已经出来 ,自动上电了,看电流已经亮机,麻溜装机。
装完扣上电池没插电源按开机键不触发,电池没电了?插上电源自动上电亮机,拔掉电源,电池也能放电。关机,不上电源,触发还是没反应。日了狗了,拔掉电池,插电源,不自动上电,按开机键正常亮机,进系统也正常,啥都正常。装上电池显示有百分之90多的电,X了,还有问题。继续拆机。尼玛,就只飞了个线(EC供电),没动其他的啊。
难道这里不能直接飞线?说干就干,不就是个转换电压嘛,修出来看看不就知道是不是这里引起的。
看了下点位,控制信号PS_ON只有0.8V左右,从EC发出来的,纳闷了,EC都还没有供电那,不管了,有0.8V说明还是有动作了,看看是不是拉低了。转换电压的管子,一般都喜欢拉低G级电压,这个是不是呢?风枪伺候,干他PU9100。干掉PU9100后控制机恢复到3,3V。猜想得没有错

,换好后,已经正常输出。单上电池也能触发了,

至此维修结束。附上亮机图

另外也搞了个ASUSX555LD板子,做了个测试,找到这个EC供电转换管子,去掉后,飞线,上电池也是不能触发。
最后,各位大大加点分,谢谢

 会员11415442元2023-3-14 21:19
 会员14884632元2023-3-4 18:56
 会员8734272元2022-11-6 17:15

网友A:
ASUSX555LD这板我试过!不能飞线!要换

网友B:
加分了   还没遇到过这个问题2

网友C:
老司机,修板修得溜溜溜,话说那个转换的管子是什么型号的?

网友D:
华硕PRO551J和你几乎是同样的故障,我当时换了EC就好了,没动这个给EC供电的芯片,亮机后给客户了,一个星期后返修,EC和此芯片都烧了个洞,3V待机后级短路,烧鸡桥发热。机器现在还在店里。这个芯片,难道当时就不良了?

网友E:
这个小芯片这么重要,还管理电池电路

网友F:
华硕好多都不能直接飞。。。。。。。。。。。。。。。。。。

网友D:
已经加分,请问下,你这是哪个点位图软件?通用版点位打不开,用老华硕的TSICT点位软件可以打开,但不好用,所以想请教下你

网友:
引用 网友D:
已经加分,请问下,你这是哪个点位图软件?通用版点位打不开,用老华硕的TSICT点位软件可以打开,但不好用 ...

原因找到了,是图纸版本不一样,重新下载到了别的格式的图纸,可以用通用点位打开了

网友G:
这机器还容易出现不过内存的情况 一直都没修好过

网友H:
华硕主板好多都不能飞线的,不过修好了 钱收到了才算真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ASUSX555LD这板我试过!不能飞线!要换

哦 ,之前没有遇见这个问题,所以没发现

网友:
引用 网友B:
加分了   还没遇到过这个问题2

恩 我也是第一次遇见

网友:
引用 网友I:
LM3533 ???????????????

具体型号忘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老司机,修板修得溜溜溜,话说那个转换的管子是什么型号的?

晓不得乐

网友J:
引用 网友D:
华硕PRO551J和你几乎是同样的故障,我当时换了EC就好了,没动这个给EC供电的芯片,亮机后给客户了,一个星 ...

他电源是不是好的哟,返修烧一大片最恶心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个小芯片这么重要,还管理电池电路

不是管理电池电路,是电压提前出来,EC配置错误

网友:
引用 网友F:
华硕好多都不能直接飞。。。。。。。。。。。。。。。。。。

这么吊,转换电压一般都可以飞线

网友:
引用 网友D:
已经加分,请问下,你这是哪个点位图软件?通用版点位打不开,用老华硕的TSICT点位软件可以打开,但不好用 ...

版本不一样打不开,有的FZ格式用ASUS点位打开信息不完整,用通用的就行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这机器还容易出现不过内存的情况 一直都没修好过

很多蓝屏死机故障

网友:
引用 网友H:
华硕主板好多都不能飞线的,不过修好了 钱收到了才算真的

这么吊,我都是喜欢直接飞线,这次掉坑里了

网友:
就喜欢有实机图有真相的,让我这种小白也能看明白

网友:
这不错,以后碰到这问题我也会修了,谢谢楼主

网友D:
引用 网友J:
他电源是不是好的哟,返修烧一大片最恶心

你是说,待机3V大短,从EC供电芯片,到ec,到待机3V后级的芯片,到桥,这种大短,根源在电源不稳定?也就是适配器

网友:
经验丰富!理论扎实!值得学习!

网友D:
引用 网友J:
他电源是不是好的哟,返修烧一大片最恶心

按我的理解,要么桥坏,连累前级烧;要么待机芯片坏,导致后级烧,,,,这和适配器,有关系么,,诚心请教

网友:
引用 网友D:
按我的理解,要么桥坏,连累前级烧;要么待机芯片坏,导致后级烧,,,,这和适配器,有关系么,,诚心请 ...

电源电压不对了,导致待机芯片烧了,然后烧一大堆,遇见过这样的

网友J:
引用 网友D:
你是说,待机3V大短,从EC供电芯片,到ec,到待机3V后级的芯片,到桥,这种大短,根源在电源不稳定?也就 ...

隔离管子烧了没有 ?

网友:
这个问题很少见到,不错,谢谢分享。。。。。。。。。。。。。。

网友:
厉害,现在的师傅都这么厉害了吗,我感觉自己快淘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J:
隔离管子烧了没有 ?

明天去店里拆开检测下。bios片选波形浅解析——待机波与跑码波-迅维网维修论坛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1142974-1-1.html#pid17305897。这个贴,希望大神你有空来看看,顺便补充下。

网友K:
恩,原来如此,这种小芯片淘宝上买有吗
没有的话,料板上可不好找呀

网友J:
引用 网友K:
恩,原来如此,这种小芯片淘宝上买有吗
没有的话,料板上可不好找呀

料板上很多啊  都是找的切换电压的管子   新店的板子都是这是种了

网友:
华硕新款的有一些是这样设计的了,都是抄苹果的

网友:
有没有细查下具体是什么情况引起的?

网友:
不错,很有技术实力,也很有耐心,愿意钻研!!!

网友:
修板修得6666666

网友:
这个帖子的含金量蛮高的,给你加分了

网友:
楼主技术真好,思路清晰,学习 了

网友:
ASUS机器是国产神机   问题很多  维修很麻烦  我有很多ASUS机器修了后一年内都会返修

网友:
感謝您分享您的實踐知識。
FX50J沒有維護權力並發現新世界

网友:
引用 网友J:
料板上很多啊  都是找的切换电压的管子   新店的板子都是这是种了                                      ...

因为新点的料板我少呀,都是些老的板子

网友:
ASUS  修机子好麻烦的  没有点位图 就白瞎啊

网友:
现在新款的好多都不能直接飞线咯

网友:
本想偷个小懒,没想到还是没偷成,一般我碰见都是有元件先换元件,实在找不到才飞线

网友:
你是说,待机3V大短,从EC供电芯片,到ec,到待机3V后级的芯片,到桥,这种大短,根源在电源不稳定?也就是适配器

网友:
现在这种芯片只能更换的    飞线之后有后遗症    不光是华硕  DELL的机器也这样

网友:
当然 同样故障的 联想一体机就另当别论了

网友:
为什么不能直接飞线,我遇到过,但是没研究过,感觉应该是时序乱了吧!

网友:
华硕的板子找个点位多不好找     这些芯片还不好找   飞线才是王道

网友:
遇到这种没有供电的 我一般是换芯片

网友:
可调电源跟我的一模一样..........

网友:
感谢楼主给的方案,之前一直都不知道还有这样的,

网友:
我的也有一台,电流起来了,不显示,BIOS 也少了,加焊了显卡没有好

网友:
学习了,楼主思路清晰,,分析的非常清楚。。。。。。

网友:
#在这里快速回复感谢愿意分享经验的大神,我们一定发好好学习,将来也写精华挣大钱#

网友:
这个电压转换芯片坏了,,,以前都是一个5脚的小芯片把5V转成3.3V

网友:
转换电压我就是直接                      飞线

网友:
很好 谢谢了!!!!!!!!!!!!!!!!!!!1很好 谢谢了!!!!!!!!!!!!!!!!!!!1

网友:
你帖子里面说,ps_on只有0.8V时你觉得不正常,且此时EC应该没有电……挖掉pu9100后,pson电压由0.8V升到了3.3V……我研究了下,发现IO的112脚是待机3V线性供电,即这个ec的pson的电来自待机线性转换。插适配器或电池就有。至于电池为何不触发,目前还没研究出所以然来。

网友:
无论适配器模式,电池模式,PS_ON都是开启EC供电的必备条件,这个不可以为低。在适配器模式强拉EC供电,是自动上电,非正常触发;电池模式,不能正常触发,我反而觉得是正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