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5448 不跑码

楼主(2018-04-01):
DELL5448  上电0.449,不跑码,开始啥也没想,直接BIOS,结果刷了还是老样子。
静下心来,测量电压,没有内存电压。PL200上管,有输入,无输出。G脚没有控制电压。
花了10分找了个图纸,一步步往回退,内存电压芯片没有S3 ,S5   退回到了EC。EC工作条件正常,
EC型号,KB9012 A4  这个EC有程序在里面,看了几个帖子,都是换了EC好的,已经买了个EC,
等到货了,装上应该没有问题了!!!

网友:
说的好清楚啊 谢谢大佬

网友:
我有个dell的洋垃圾本,貌似BIOS开启了安全验证之类的功能。bios没法升级。这种情况有解么?

网友:
完犊子,换上EC一个B样,咋整,有咩有大神进来给解答一下。

网友A:
这个直接用RT809刷就可以了,但是这个程序坏好多都是不上电,你说这种情况比较少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直接用RT809刷就可以了,但是这个程序坏好多都是不上电,你说这种情况比较少吧

我这个没修好,这应该是哪里的问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