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5547 板号 LA-B012P 开机7声报警

楼主(2018-04-01):
机器据客户讲以前一直有开机就报警的声音,强制关闭再开就正常了,貌似已经有2年历史了,上个月来我这一次,开机报警,当时没注意几声。打开后盖电池放下电就好了, 客户回去用不到半个月又出现该问题,到我这3次开机有1次是能机显示的,但是要么卡logo,要么开机快要进系统后黑屏,
当时判断BIOS问题,拆机刷了论坛额一个后立马亮起了,但是重启后依旧,打这次后就再也没开启来过,
插电的时候开机电流从0.0125~0.265~0.44左右不动。稍等一会电流掉到0.0125 在自己自动触发上电,电流依旧,这样三次后在0.455左右不动,机器开始7声报警,一声重6声轻。一直循环。
屏幕和排线均检查过,依旧,测量JEDP接口无电压,电压是DX1三极管控制,控制级是EC68脚控制的,测量均是低电平,
EC取下来重新刷过,没作用。至此僵住了。那位大声遇到过 此类问题的,论坛上那些7声报警的真的是刷好的么

网友:
没有人来回复下么 现在修本的都这么少了  自己顶下

网友:
Dell的七声报警,看一下,是不是桥虚焊了。

网友A:
干桥   吧   加焊下试试

网友:
加焊北桥

网友:
戴尔7声报警不是cpu哪边检测出问题么

网友:
谢谢分享谢谢分享谢谢分享谢谢分享谢谢分享

新芯箱硬88 -2 -2 恶意灌水刷分|广告,小心账号!

网友:
没有换下内存试一下,是不是板载内存、

网友:
希望能帮到你

网友:
引用 网友A:
干桥   吧   加焊下试试

三和一的桥  没东西干   也不像虚焊   按理虚焊加热下就应该有点反应

网友B:
CPU完了呗   今天EC回来  我刷下试试看

网友:
楼主的思绪不错,技术也比较扎实,学习了

网友:
干桥吧,可能是虚焊了,也有可能要换

网友C:
有些是拆机读取的 他的机器是好的 你刷了不一定是好的

网友:
7声是显示模块 出问题了,要么加焊显卡,要么换

网友:
之前已太4声报警的单amd cpu 机器    CPU还有异响   直接还给客户了

网友:
三和一的CPU,有可能是CPU的问题。

网友:
修过几台都是CPU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CPU完了呗   今天EC回来  我刷下试试看

三合一的不好弄啊,上次我有客户的本子不认硬盘,是桥问题,三合一的,唉没法说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些是拆机读取的 他的机器是好的 你刷了不一定是好的

我感觉CPU问题很大。现在无论刷哪个BIOS 都是一样问题

网友:
这个机型coms放电 或者显卡..........................................

网友:
一般遇到 就是干桥 戴尔的报警 显卡和北桥虚焊的多

网友:
加焊北桥,或者CPU座子的问题戴尔的好多本子都这种毛病

网友D:
7声报警是不是桥有问题呀。 AMD 的都是桥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D:
7声报警是不是桥有问题呀。 AMD 的都是桥问题

这机器时IN的   三合一CPU的   I5 4待CPU

网友:
到底哪里的额问题 修好饿了吗告诉一下

网友:
一起修过一个Dell的xps几声报警想不起来,桥cpu显卡都焊过了,没有用,最好无意间把无线网卡拆了,就好了,你试一试把能拆的拆了,看看怎么样

网友:
dell 7声没读内存, 看看北桥吧

网友:
三和一的由于温差的问题容易掉点

网友E:
合一桥CPU最容易挂 楼主搞好了吗?

网友:
感觉这个像是CPU的问题,,,碰几过次都没有搞好,,后面直接放弃

网友:
个人感觉应该还是bios问题,我看过别人什么7声很多都是刷bios的

网友:
应该是CPU的问题

网友:
桥吧               加焊一下试试

网友:
很有可能是桥问题 ,,但不是一定的 ,,你可以查下RTC看看 ,新机器我遇到几台RTC滤波电容不良导致开机不跑码 ,不触发的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合一桥CPU最容易挂 楼主搞好了吗?

没有好  EC回来刷上也不行。现在是装不装内存都是7声报警  估计CPU问题最大了    不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