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1466 2013 风扇狂转

楼主(2018-04-01):
这个机器要是近系统卡顿,就是触摸板到主板的DAT CLK总线不正常,我这个及系统都是正常的就是风扇狂转,声音大,换过温度检测这些IC,IO 刷过BIOS 都不行,真的不知道思路了,哪位大侠修到类似问题

网友:
键盘触摸板能用不?苹果的本子不装键盘就喜欢狂转,搞的人心惶惶的,一个小问题都咋咋呼呼的,这就是苹果

网友:
电池能冲电不  不能充电也会风扇失控

网友:
你看一下 是不是 电源小板和主板 没有接触好啊   有意条排线   注意一下

网友:
苹果的机器 ,风扇狂转有很多原因的 ,,键盘 ,触摸板 ,电池,还有摄像头的线,都要插的,上次我就遇到过一个摄像头没插,风扇狂转的

网友:
我见过小板排线不插狂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