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这种管子能不能替换

楼主(2018-04-01):
如题,修矿机电源呢。烧掉了整流桥和IGBT管子。
有个IGBT管子是gp60s50x 应该是APT50GP60B这个型号吧,换上整流桥,我用电磁炉的h20r1202换上后,风扇能转了,就是说5V出来了,12v出不来。后来试着拆掉管子,发现还是有5v,IGBT管不参与5V输出。怀疑是H20R1202的原因。想找原装管子,实体店网上都没找到。
不知道能不能用FGH40N60SMD这个管替换。
没有维修思路了,驱动小板部分都打满了胶。
谢谢大家的浏览指导。新手,请见谅!

网友A:
可以用FGA25N120代用,因为FGA25N120内含阻尼二极管,在代换IGBT功率管时,最高耐压、最大电流符合要求时,内含阻尼二极管的IGBT管可以代换不含阻尼二极管的IGBT管;如果用不含阻尼二极管IGBT管代换含阻尼二极管的IGBT管时,应该在新换管的c、e极间加焊一只快恢复二极管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用FGA25N120代用,因为FGA25N120内含阻尼二极管,在代换IGBT功率管时,最高耐压、最大电流符合要求时, ...

谢谢您的指导。万分感谢。
矿机电源不是太好修。驱动小板都打胶了,看不到芯片型号。三个电源才修好一个,还是驱动没坏的。。

网友:
矿机电源其实最好修了,常见都是整流二极管短路引起炸管或者散热不好引起炸管,一般小驱动板都爱坏,很好修的,

网友:
60S50不建议用电磁炉管子代用,毕竟电流太小了,60S50参数500V60A是PFC上用的,注意板子背面那俩贴片ES3J,   常见于APW1600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