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派]
关于0z9998的 亮屏闪烁的问题

楼主(2018-04-01):
今天修到台屏闪下暗屏,查下主控0Z9998  下图纸  看下
供电25v  EN5v  vref5V 正常   应为屏闪下的时候显示是正常的   大致想电路没有大的短路 测LED也是正常  想直接去保护试试 查下有人说是去14脚但是看图纸不对先
不管试试不行,仔细看图纸是OVP脚为保护脚  直接短接  不行 直接25v不输出。后来正好有一样的主板 那就一样样换  换主控不行不是主控的问题  换MOS管不行  换电容 还是不行   额没辙了  看看还是看看反馈哪里  换反馈的两颗电阻,亮机好了   但是问题是电阻拿下来是测下来是正常的阻值  OVP正常的时候电压是1.095V
问:是怎么好的?

网友A:
电阻也是焊好的不存在虚焊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阻也是焊好的不存在虚焊

遇到很多了,电阻测量不坏,但实际开机后,分压不正常,就电阻不稳定。

网友:
额号的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