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开机时风扇狂转,然后滴滴滴,就关机了

楼主(2018-04-01):
不是每次都这样,有时候会,只要开机没出现,之后就不会出现,重装系统也没用!

网友:
我以前见过这种情况,但我的主板这情况不是普遍的,楼主可以看看自己是不是也是这样的情况。
就是主板设置了最低风扇转速报警并关机,你进bios看看这方面的设置,之所以有的时候出现有时候不出现这种情况,是因为风扇自己的温度控制,温度低了转速就达不到,所以报警了。

补充内容 (2018-4-7 11:23):
我没有说过换主板啊

网友(点评):
换主板太草率了把仔细听听响几声什么规律才能更准确排除故障位子

网友A:
好的,我试试,实在不行,我试试换个主板!十分感谢!。。。。。。。。。。。。。。。。

网友:
难道不应该注意滴滴滴具体是滴几声么

网友:
其实我很同意楼上的说法,这是通常都做的考虑,但楼主这个响完直接关机了我觉得很奇怪,因为我碰到的主板都是响了还一直处于工作状态的。

网友:
排除下小配件,,,,,,,,,,,,,,

网友:
没出现过这种问题,感觉像是电源不稳定的表现,去淘个大厂好点的电源试试看

网友:
是不是CPU温度过高导致的,可以拆机看下硅脂是不是干了,可以重新上个硅脂看下

网友:
也有可能是硬件故障内存显卡或者风扇有问题可以尝试关闭bios里面的开机自检试试还有的主板可以设置跳过风扇错误报警提示。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的,我试试,实在不行,我试试换个主板!十分感谢!。。。。。。。。。。。。。。。。

赞同你的观点应该仔细听听响几声怎么个规律更加准确快速的判断故障位置。

网友:
楼主 是什么型号的主板也没有说清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