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F555L 使用电池 休眠唤不醒。。。

楼主(2018-04-01):
   华硕机器型号:F555L 板号:X555LD  REV.2.0 【主板贴纸:X555LD】 板载:intel I5 CPU 和 内存。
    机器之前的故障是进液,EC周边有腐蚀,清洗主板后,上电0.31不动,根据一位大神的帖子查了一下时序【链接找不到了,所以发不了,不好意思各位】,发现EC有问题,论坛上都说此机器EC带程序,某宝淘了一个带程序的EC,换上后机器不加电,把原板的EC清洗后,焊接上,居然好用。【不知道是我没焊好,还是新EC有问题,没研究直接退了,反正保上机的】【此机再我修之前,是进液被处理后、刷过BIOS没好才到我这的,原机的BIOS已找不到,再论坛上找了几个BIOS,不是亮机慢,就是不亮,要不就是刷完秒亮但独显驱动感叹号。刷了N个之后,才对了这一个BIOS。】
   装机测试后,无意间发现,再电池供电的情况下,机器休眠唤不醒,而用电源可以。经过反复的对比,电源与电池情况下休眠信号的电压都是一样的,                     LID_SW# 就到这几个地方。 我记得这个信号再笔记本合上盖时他的电压应该是低电平,那个霍尔原件我找到了 就是图(1)那个三脚的管。我用磁铁模拟休眠,测量电压,无论在电源还是在电池的情况下,此信号都为高电平。【而此时电源状态下,居然可以唤醒】 论坛上有说把霍尔原件拆掉不装,这样是不会休眠。可是系统下把关机改成休眠的话,电池状态时还是唤不醒。
                此时的小白就已经懵了,不知道它两是在一个电路上,还是在两个电路。系统换过,GOST、还是纯净版都试过了。BIOS也又刷了几个,现象一样至此小白没什么好的思路和方向了,求大神们指点一下。。。  谢谢。。。。

网友:
大神,确实不错,谢谢发帖,已收藏

XIAODONG3344 -2 -2 恶意灌水刷分|广告,小心账号!

网友:
换一个霍尔元件试试啊!换一个霍尔元件试试啊!

网友:
实在不行,在系统里面调下不让机子进入休眠

网友:
这种状况.我能想到三个可能性 1.霍尔元件故障 2.R3603  3.还是EC

网友:
好像不太好弄。。。。。。。。。。。。。。。。

网友:
换个霍尔元件试试,不行的话有可能还是EC问题

网友:
EC方向的可能性应该比较大  或者是哪个电阻不良

网友:
直接再系统里面吧休眠功能取消掉算了

网友:
我感觉还是在系统取消休眠吧  霍尔拆掉换一个试过没

网友:
那就调成不休眠呗,跟客户说下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