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42-80 DA0LV6MB6F0 rev:F 无声音 有三个地方短路

楼主(2018-04-01):
有两个滤波短路,EC旁边的电感也是短路,但EC这里似乎正常,你有没一样的主板,帮我量一下,是否正常,可以进系统,声卡驱动已经装上了,win7 win10 官方驱动都试过了,小喇叭的图标,播放视频已经有上下跳动,外置耳机也没声音,但系统有检测到耳机插入

网友A:
查看声卡的检测信号SENSE和静音信号MUTE,试试看

网友B:
有短路的机子还能亮机这是什么道理

网友C:
电感短路?没听说过,电感本身阻值就低。

网友:
引用 网友A:
查看声卡的检测信号SENSE和静音信号MUTE,试试看

没有图纸,耳机接口有排线到主板,拆掉也是一样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有短路的机子还能亮机这是什么道理

那就不一定了,有些网卡短路都能开机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电感短路?没听说过,电感本身阻值就低。

那是小电感,在ec旁边,有些EC旁边有小电感是短路是正常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D:
那就不一定了,有些网卡短路都能开机

兄弟呀,你说的是电感呢,没人说网卡声卡那些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兄弟呀,你说的是电感呢,没人说网卡声卡那些

我是EC旁边的小电感短路,你没看我上传的图片吗,三个位置短路

网友E:
看看耳机接口哦,,,,,,,,,,,,

网友:
引用 网友E:
看看耳机接口哦,,,,,,,,,,,,

修好了,换了声卡芯片OK,,,,

网友(点评):
这个问题好修

网友:
外设短路是可以开机的,就是会烧掉外设,

网友:
应该声卡附近也有问题吧,看看耳机接口

网友:
这个地方的短路 如果没有进水 应该就是电容的品质问题了 或者是耐压不够

网友:
这种问题最麻烦了 后续关注

网友:
不好搞直接有外置

网友:
估计南桥有问题吧  声卡芯片直接跟南桥链接的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