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维]
修复创维49寸液晶屏 售后已确定屏坏

楼主(2018-04-01):
修一台创维49寸  售后已确定屏坏
下午一朋友拿过来一台49寸液晶电视,售后已确定屏坏
电视型号如下:
故障现象如下:
下面为拆开后壳的电源部分:
修复后效果如下:
修复的位置如下:

网友:
排线接触不良吧?这么大的屏竟然还用这种排线,真是省成本

网友A:
也不知道是楼主抄家电维修论坛的还是家电维修论坛抄楼主的,图片都是一模一样,难道天下有这般巧合?不信大家看一下.修一台创维49寸液晶屏  售后已确定屏坏
http://www.jdwx.info/forum.php?mod=viewthread&tid=725088&fromuid=1012366
(出处: 家电维修论坛)

网友:
有可能是同一人,但帖子没明说具体怎么处理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也不知道是楼主抄家电维修论坛的还是家电维修论坛抄楼主的,图片都是一模一样,难道天下有这般巧合?不信大家 ...

那张帖子就是我发的 ,我就是那个帖子的发帖人

网友:
我也遇到过一次,看来这个是通病

网友:
这样的钱才好赚

网友:
其实应这样,不说大透明。有经验和理论的同行一看就明白怎样修好了。

网友:
这就是我发这个帖子的原因所在,说得太详细,客户就会觉得太简单了

网友:
排线接触不良吧?这么大的屏竟然还用这种排线,真是省成本 服务站这种问题基本让换屏

网友:
我有一台三星的屏幕,一会儿试试这个方法

网友:
我有一台长虹电视的屏幕也是这个问题,一会儿试试

网友:
楼主真是厉害!我有一台一样的灯条和高压一起换了还是闪下就灭,不知道什么原因

网友:
屛线接触不良会出现奇怪故障  售后也太不负责任了

网友:
是屏线问题吧,是换了还是插一下就好了

网友:
细心就是解决问题的方法,不错的。细节决定成败,之前碰到笔记本闪屏。屏幕没有问题,也是排线问题

网友:
以前 遇到这样的问题 基本上告诉客户换电视了,以后拆开电视看看再说了

网友:
楼主观察的很仔细,恭喜成功修复。。。。。。。。。。。

网友:
这个售后比较蠢哦,给你送钱的。

网友:
请问楼主,你画红线的排线是不是负责下半部分的显示的。另一个排线是上部分的显示的。。?

网友:
左插插右插插毛病一会就找到哈哈

网友(2018-05-20):
排线接触不良吗??这么个问题,售后是想诈钱了

网友:
高手高手高高手

网友:
关键靠经验   有很多售后都是看看   搞不定就拿去厂家换

网友:
楼主真是厉害!向楼主学习,细心就是解决问题的方法非常好。

网友:
这么大的屏竟然还用这种排线,真是省成本 服务站这种问题基本让换屏

网友:
屏线问题吗?

网友:
下次同行遇到了 就可以直接秒杀了啊!有问题大家一起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