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充电故障]
苹果SE不充电维修

楼主(2018-04-01):
       同行送来SE一台,说换完电池充电不进电, ,按套路先测电池,接电脑测无数据 ,测试正面能充电 ,反接就不能充电 ,这里就先修无数据,由于没有电路图,我用的是原理图,测电池角 那个电池角接的是一个电感和一个电容,在主板上看是没有的(指甲长扣电池一下扣了电感),直接电感连锡,电容没补,在测 这里有阻值了,然后接上电脑在测机,数据出来 ,在测正反面可能充电.结果还是不能充 ,按思路,换个尾排,搞定 维修结束,这里要说明一下,有些人不测,直接换U2,那是不正确的,还有一部分人,修好无数据..反面不能充,还是会换U2,也是不正确的……新手学习

网友:
老司机,这是通病。我还是遇到一台。

网友:
是我先就换尾插了,然后才会去查主板

网友:
感谢,学习了。辛苦配图。。。。。。。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值得好好的看一下

网友:
我维修本着先易后难,或者是就我有的配件先排除问题。

网友:
换了电池不行我一般直接搞U2

网友:
要命的 。。。。那么小  根本 看不清

网友:
感谢你的分享 感谢你的分享 感谢你的分享

网友:
感谢楼主,维修还是要思路清晰才能少走弯路。

网友(2018-05-02):
下次先直接试尾排线呢  。。。。。。。。。。。。。。。。。

网友:
这个问题还要联电脑吗,我一般都是拆机直接瞄一眼那电感在不在,没有直接先来一坨锡。碰到好多了

网友:
论理论的重要性,楼主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

网友:
楼主思维 比较简单 但却非常的实在管用 谢谢楼主分享 维修经验

网友:
这跟5代系列同一问题,电感引起的。

网友:
给愿意分享经验的人加分!给愿意分享经验的人加分!

网友:
路过 学习了  不错我想要下载载载载载载

网友:
不要盲目修  还是仔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