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ios片选波形浅解析——待机波、读ME波、自检到内存波,usb_oc#波,DMI跑码波

楼主(2018-04-01):
判断ec是否被配置,CPU和桥工作条件是否正常,me是否读取,cpu是否读到内存,主板是否开始DMI总线通讯(跑码),都可以从bios波形中辅助判断。

抓取bios波形,以片选脚为例,建议示波器时基设置为100ms,因为bios脚位在触发后就是持续的高电平,波形要在几百ms后才会产生。bios的波形会持续很久,个人分析,它有3个阶段:待机(配置EC脚位)、读ME(配置4个),跑码(分检测内存和过内存后跑码)。
为了方便实际维修,都可以与帖子中收集的bios的正常波形进行对比,辅助判断(笔记本的持续总结中)。

  • bios脚位定义及片选信号解释。
  • 台式机技嘉H61主板,待机与跑码后波形分析。
  • 台式机GA-H61M-DS2,REV:3.0,读me、自检内存、USB_OC#故障、DMI波形分析。
  • 台式机华硕P8P67 Deluxe ,bios片选与pg的波形分析。
  • 简述台式机H61及以上的挡代码维修。
  • 笔记本thinkpad t420s,板号H0226-1,独显,bios波形分析。
  • 笔记本联想B470的cmos电路出故障时的CS#故障波形。
  • 笔记本SL300的bios片选脚掉件导致不出VSUS_ON的故障波形。
  • 欢迎高手回帖来补充故障波,作为修机的辅助资料。

1、bios脚位功能简介(截图于迅维笔记)

关于笔记本EC是否自带程序,桥下面bios是干嘛的,可参考此贴【关于EC带不带程序的判断(供新手学习)-迅维网维修论坛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642196-1-1.html】。
bios片选脚CS#有波形,可以初步判断主板的cpu,桥,工作条件基本正常,因为cpu发出的片选信号,顺利到达bios芯片了。

跑码过程中的bios波形,是cpu在调取bios程序自检。华硕主板挡4F代码的,多是bios上拉822排阻坏,可逐一测量,也可量7脚电压是否为高。若7脚电压跳变,基本可以判定此上拉排阻坏。

若7脚本身无电压,可以搭锡到8脚,7脚高电平即可跑码,7脚为芯片总开关高与1.5为开,低与1.2为关。

2、去年抓波的技嘉H61主板。
每一张图都分左右两边,右边都是左边前面那一丢丢的放大波形。
前面那一丢丢波形,咋一看,像待机波形,实际不是。因为台式机主板bios大部分不参与待机(猜测前面那一丢丢可能是读ME,因为当时没仔细研究。后面的长波应该是自检内存和过内存后的跑码)。

3、补充4月6日抓波GA-H61M-DS2,REV3.0,读me波,自检到内存波,DMI波,usb_oc#波。

不跑码且不断重启,片选脚只有上面的波,查无syspwrgd,修好后可以亮机,但是usb无法使用且关机后会自动重启。

上图是未修复usb时抓波。

完全修复时抓的波,对比了之前usb_oc#故障时的波,有个地方,明显无波,判断此波为usb自检。小总结:H61主板不过内存导致不跑码的,要查usb。

4、昨天修华硕P8P67 Deluxe时抓的,自检过内存后的bios波形(注意,前面没有几十MS的波,区别于技嘉的。且在SYS_PWRGD后面产生,猜测此板可能无ME模块,也可能是ME模块在别的地方)。

区别bios是否参与待机,是否读me,是否自检内存,是否开始DMI通讯(跑码),可对比intel芯片组时序的APWROK和SYS_PWROK判断。
bios波形之间中存在的间隔时间(me阶段有4个内容),可能是读该段波形内容时,对下一段的准备。

这一部分,可参考论坛帖子【论intel的me模块与BIOS分离合成(原创,申请加精)-迅维网维修论坛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1140441-1-1.html】。
读DMI时,间隔了明显2次,可能就是自检内存调取bios好了,在准备全面自检的准备时间(本贴第一幅波形图里面很明显,不重复放图了)。后面自检不同的模块,会暂停不同的时间,具体分析可能要用到逻辑分析仪了。

5、挡代码检修(截图于网络或某主板官网,或某维修导航)

6、今天抓的thinkpad t420s(独显,intel的6代桥)波形分析。

此笔记本bios挂载在6系列的PCH下面,看T420S通用图纸的架构,此bios不参与待机,实测也是不参与的(APWROK前面为H,无波形),前面红框里面的一丢丢,都是读ME,后面长波是跑码波(长波里面的空隙,是否是自检内存和过内存的延时,待以后研究)。

7、联想B470的cmos电路出故障时的CS#故障波形(桥不停的在找bios)。

8、修复SL300不触发时,抓到的bios片选脚电阻掉件导致不出VSUS_ON的故障波形。

上图是参与待机的笔记本bios芯片,EC未被配置,所以不发出VSUS_ON。
猜测bios片选的初始波形,会自动发出一部分和桥双向沟通。即:出现这类徘徊波形,就是桥没有成功读bios,需要查桥待机及桥待机以前的条件(挖掉bios芯片片选波形是怎样的,待以后研究)。

 会员1239921300鑫豆2025-4-15 05:08
 会员1338735300鑫豆2024-11-29 15:21
 会员1494630300鑫豆2024-11-3 10:38
 会员1543034300鑫豆2024-3-12 21:37
 会员14983402元2023-5-16 17:28

网友:
厉害呀,这么高质量的帖子,学习了

网友A:
工作做的很精细。。。666 向楼主学习。

网友:
感谢分享,学习了,有示波器不太会用..............................

网友:
看到很多同行都是用波波修的,真是羡慕,我们这些菜鸟只能看看

网友B:
不知道有没有专门介绍波波使用的。我们菜鸟还不会用波波

网友:
感谢楼主把分析BIOS程序正常工作的电压和波形的分享

网友:
总结得不错可以作为辅助参考一下

网友C:
我这里根本就没有示波器....................

网友:
好东西,一直没有怎么关注过BIOS的工作模式,谢谢分析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这里根本就没有示波器....................

我呆的店里也没有,我自己买的,我觉得吧,时间比什么都宝贵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有没有专门介绍波波使用的。我们菜鸟还不会用波波

迅维网校,迅维远程,都有示波器使用的课程,用示波器很简单,根据故障波形判断故障才是精华。

网友:
引用 网友A:
工作做的很精细。。。666 向楼主学习。

谢谢支持,发现帖子里有大BUG,刚刚更正了,可以再看看

网友D:
分享一个小技巧,短接BIOS1,2脚可以让桥或EC读不到BIOS,快速判断是否是BIOS引起的故障

网友:
引用 网友D:
分享一个小技巧,短接BIOS1,2脚可以让桥或EC读不到BIOS,快速判断是否是BIOS引起的故障

刚刚更新了帖子里的ME模块和DMI跑码模块的理论猜测部分,波形待以后研究

网友:
技术贴,对于不会用示波器的小白很友好

网友:
只会看有没有波  看不懂啥波

网友E:
技嘉主板 USB_OC 会导致不过内存

其实问题的本质  是SM模块的  警报信号被拉低
如图把D8 干掉 在拉低USB -OC  看还会不会影响 过内存

网友:
引用 网友E:
技嘉主板 USB_OC 会导致不过内存

其实问题的本质  是SM模块的  警报信号被拉低

以前对这个信号最多只是好奇,从没想过其作用,谢谢提醒。

网友:
看波看不懂,可以看节奏,平时有好板看开机过程波形节奏,遇坏板是走到那儿停就有一个印像了。

网友:
很好 谢谢了!!!!!!!!!!!!很专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