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式机主板COM口接前置USB线会不会烧U盘?

楼主(2018-04-01):
想问大家一下,主板上的COM口如果接上了前置的USB线会不会把U盘或者是其它东西烧掉?

网友A:
没有防呆设计吗?没有防呆设计吗?没有防呆设计吗?

网友:
除非你的机箱是2000年的    不然  没有可能可以接入

网友:
COM接口供电3.3v或者5v  主要看VCC 和TX RX数据线是否接口导致短路 不排除短路烧坏主板

网友:
关键你也插不进去啊

网友:
首先你得有COM,再者你还要能插进去,再再者要正好把供电短路or连接到其他引脚。

网友:
我不觉得你能插进去,不过你或许可以不插进去,直接量电压然后飞线,只要电压正确肯定不会烧u盘,但是我估计大概会没信号,开机可能检测不到前置usb,反正我没试过

网友(点评):
不是觉得 是不能好不

网友(点评):
不是觉得 是不能好不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有防呆设计吗?没有防呆设计吗?没有防呆设计吗?

好像主板上外接的COM口和USB接口都是9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