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平板]
6P 阴阳屏上家没修好的

楼主(2018-04-01):
上午家里有事 没来铺子上 下午一来 铺子上小弟接了个 6P  阴阳屏的  拆开一看 CPU 屏蔽罩都拆了 的 听客户说是上家没修好  好心介绍过来的!(这里要感谢一修哥, 我都不知道一修哥是谁) 看了下换过 U1580 测试点 动过一下  然后主板上就没动过了  直接给客户报 260   修 那就动手吧 ! 测试发现  C1505 C1587 两个电容阻值不一样  C1505 正常  560  C1587只有  300多  发现问题了 一般就 U1580的问题直接拆  拆了再测试 还是 300 多 看来不是它的问题   想了下 本来就阴阳屏的 把升压上的  电容 二极管  电感全拆的  呵呵  结果 阻值 还是 300多 到这会儿才蒙了  仔细查了一下 才发现就是测试点微短路了   看了下图纸 算了懒得找测试点短路 的地方了 找出来估计时间还要久一些  直接把电感  FL2044 去掉   直接上了升压电路 一套 上去之后从电容 C1587脚飞线到屏接口上 通电 亮机 完美搞定  (嘿嘿 都是自学的 方法不知道对不对 反正能修好就OK了)

网友:
这个方法不错,直接飞线过去,短路点都不用找了!

网友:
楼主自学能达到这层次已经非常牛了

网友:
楼主买的什么点位

网友:
思路清晰,膜拜自学成才的高手我还是自学的。

网友A:
厉害,自学的思路清晰,没有后患吧?

网友:
楼主你这太省事啦!不过我喜欢,别管用啥招,修好了就是好招

网友:
排座到主板的出去不太好弄,需要手工才行。

网友:
有时候头脑要灵活应用。修起了就快了。

网友B:
这微短路,有好板子对比阻值吗,300Ω微短

网友:
给力,又学会一招,加油,加油

网友:
这个厉害了,只怪上家技术太垃圾了

网友:
爱维修哈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微短路,有好板子对比阻值吗,300Ω微短

升压是两套啊 两套 应该阻值都是一样的
不需要主板对比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厉害,自学的思路清晰,没有后患吧?

没有测试了 不漏电

网友:
这个方法不错,直接飞线过去,短路点都不用找了

网友:
下一个换屏的人会恨你的,这个做法不好哦

网友(点评):
哈哈! 先修好这次再说

网友:
直接飞 线可以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