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一个音箱的维修:运行一段时间后总是右边不响。

楼主(2018-04-01):
本人自己的甲盾T600型号音箱,现在出现了一个毛病,就是运行一段时间以后,右边会不响,关机了重新开机又响了,但是一段时间后有如故,我把右边和左边的莲花接头调换,过一段时间后还是右边不响,反正就是右边老不响。但是音频插头拔下后再插上,还是会重新正常一段时间,就如开关机一样。

个人初步判断是功放模块过热,准备上点硅脂看看,大家有什么看法?

网友:
用耳麦试试电脑音频输出  没问题一般都是功放块故障 硅脂应该没什么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