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白修主板——技嘉G31M-ES2C不开机

楼主(2018-04-01):
自用技嘉G31M-ES2C黑屏后不能开机了,放到第二天又能开机,但不到一个小时,突然黑屏掉电,不能再启动,几次如此。拿去给人修,师傅测了一下,不跑马,吹掉串口芯片,还是不开机,退给我说“G31桥坏,没必要修了。”板子吃灰几天,拿来点,又亮,时间重置了,但不到半小时,掉电黑屏。自己学着修

不能启动时查故障,插电,风扇自动转几秒后停(没按开机键),查开机针电压才0.9V,开机针对地800多欧。直接用1K的电阻从紫线5VSB接到开机针,电压上去了2至5伏跳变,按开机键,板子启动了。

满以为能修好,可试机不到一个钟,又重启。以为管子坏,拆了直接焊电阻,后来开机针测电压不稳,有时落到1.5V以下,造成重启。修来修去还是没彻底修好。
大神有知道原因的吗?

网友:
开机针电压才0.9V,应该是被什么元件拉低了电压

网友:
要认真查一下开机电路,别跳步!开机针上电压不该一直跳变吧。我想这里就有问题

网友A:
拆掉Q26试试!     R309  换个试试!

   断开R2890   看看   是不是IO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拆掉Q26试试!     R309  换个试试!

   断开R2890   看看   是不是IO问题!

拆了Q26,仍旧没解决。R309测了8.2K没问题,

在查R2890  。。。。。

网友B:
看一下C1854是否漏电?再不行可能就是芯片了

网友:
多谢楼上大师

在查R2890 测得33欧也没问题

网友:
请问,开机针线路直接进南桥吗?

????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一下C1854是否漏电?再不行可能就是芯片了

查不出,但阻值很大。

查不出,但阻值很大。

网友:
这个问题4楼说得很正常,还不行就只有换Io了

网友:
这个问题不是C1854漏电,就是IO有问题了。

网友:
很不错的经验分享,谢谢!谢谢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拆掉Q26试试!     R309  换个试试!

   断开R2890   看看   是不是IO问题!

下午不小心弄坏焊盘,造成开机针线路开路,故障扩大了。后来找到R2890直接飞线开机。
多谢大师的线路图。

网友:
引用 网友A:
拆掉Q26试试!     R309  换个试试!

   断开R2890   看看   是不是IO问题!

多谢大师的线路图。飞线过去后就没有重启的现象了。

网友:
这是小白?你让这些小白情何以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