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到吐血的联想小黑E450

楼主(2018-04-02):
  接到一台二修的联想E450本本,外接OK,内接不亮。换了显卡,刷了BIOS,各种办法都试过了,仍然一样,搞了一个礼拜都没什么头绪
昨天下午接到一台开机掉电的,这个是电池问题。于是叫客人吧机器留下来。将这台机器主板拆下来和坏主板比对测试,搞了一天终于发现问题
原来是少一个电阻。如下图。

原来坏还主板上RC149掉了。补上一个就OK。但没搞明白的是图纸上这个RC145到RC149都是没上料的。
机器型号,联想 E450。版号NM-A211

网友:
不是很懂,没有查屏供电吗?这个图纸上@不是本来就可有可无的吗

网友:
上家也是太不小心                件都能干掉了

网友A:
还好又来了一泰这样的机器,对比一下

网友:
这个应该是上家3故意做的手脚吧  ..

网友B:
我只能说如果是上家故意做下的手脚,那么上家的技术真够牛的,不过就品德差了点!佩服楼主的钻研精神!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好又来了一泰这样的机器,对比一下

是呀,如果不是又来一台同样的机器的话,这个估计真搞不出来

网友:
这个CFG是显示模块的信号吗。。。

网友:
火眼金睛,可以取经了,哈哈哈,,,,,,,

网友:
这也,能修出来。看样子楼主的眼睛还不错。
现在搞维修的好多眼睛都不好用了

网友:
这个 发现  要 仔细的了

网友:
信号缺失 楼主运气好有同样机器对比

网友:
你这个还好,遇到那种换BIOS芯片才蛋疼。那种带OTP的那种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只能说如果是上家故意做下的手脚,那么上家的技术真够牛的,不过就品德差了点!佩服楼主的钻研精神!

如果是上家做的手脚我感觉很正常,我辛辛苦苦给你弄好了你不修了!?玩我呢,那当然是还恢复成坏的,然后你去别的地方修不好还得来我这。不过如果是客户哪去的时候是好的,比如说内存没插好之类的,然后客户不修了他把机器又搞坏了的话那确实是品德差。

网友:
果断收藏,以后碰到了会加倍小心,谢谢楼主分享宝贵经验。

网友:
引用 网友C:
如果是上家做的手脚我感觉很正常,我辛辛苦苦给你弄好了你不修了!?玩我呢,那当然是还恢复成坏的,然后 ...

也是,遇到了这样的客户也不能怪我们这些做维修的人了!好人也会变成“坏人“的!

网友:
少一个电阻居然看不出来?楼主真够大意的啊

网友:
如果是上家做的手脚我感觉很正常,我辛辛苦苦给你弄好了你不修了!?玩我呢,那当然是还恢复成坏的,然后你去别的地方修不好还得来我这。

网友:
楼主厉害啊!这多的问题都搞定了。

网友:
楼主应该多要点

网友:
修着中就要心细。。。。。。。。。。。。

网友:
换位思考,,,,,,,,都不容易啊

网友:
楼主牛楼主棒,学习楼主好榜样!!

网友:
这个是被 人做了手脚 了的。这个件不可能少的

网友D:
图纸带@字样,本来就是未装啊,不装不影响的吧,你的情况还得结合图纸分析一下,到时怕不稳定

网友:
引用 网友D:
图纸带@字样,本来就是未装啊,不装不影响的吧,你的情况还得结合图纸分析一下,到时怕不稳定

对呀,我就搞不明白了,图纸上应该是没上料的,但没得这个料的话,我反复试过的,外接OK,内接不亮,加上这个料就OK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好又来了一泰这样的机器,对比一下

该是你的钱跑都跑不掉的

网友:
这种问题真的很麻烦,很容易打乱思路

网友:
上家做的也可能,、凡事有对错
。。。。。。。。。。。

网友:
应该是人为的故障吧 上家修过没修好的机器吧

网友:
这个应该是一修时候的师傅人为去掉的吧

网友:
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网友:
这都被你发现了             厉害

网友:
有个顾客就是这样的,来了就问什么问题,先给他报个价还不乐意,说你都检查都没检查。

网友:
这个能发现,要,,多仔细的呀 ,,

网友:
这是上家搞得喽,上家还是有些水平的

网友:
笔记本维修版放眼望去尽是联想的,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