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苹果6手机屏幕进水维修

楼主(2018-04-02):
(无正文)

网友:
背光板进水了是搞不干净的,换背光板很简单的事

网友:
知道了,谢谢!下次就知道怎么处理了!

网友:
换背光可以解决,但是告诉你不是简单的事,因为我们家就有压屏机器,经常遇到换背光把屏幕拆坏的,所以谨慎点

网友:
只是屏进水的话,拆下屏的背光,清理水,在换一个新的背光

网友:
知道了,谢谢各位高手的指点!非常感谢!

网友:
#在这里快速回复#羡慕坛主的手艺,我等碰到U的都哆嗦,主要是没有信心,其实废板练的还可以,就怕搞费了赔死

网友:
屏幕背光 直接更换背光就行了 有贵的也有便宜的 很简单

网友:
非常感谢指点!!!!!!!!!!!!!!!!!!

网友:
加热换个背光总成就可以了,建议拆旧屏的

网友:
背光可以换的 小心点拆就可以了

网友:
谢谢各位高手的指点!现在就知道怎么处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