固态硬盘维修请大师赐教

楼主(2018-04-02):
客户拿了个固态硬盘说是进不了系统,我已检测全是感叹号 请高手看看指点一二

网友:
完全没有维修价值,64G固态你在淘宝看看多少钱一个,修好也不好意思报价啊

网友:
固件坏 或者加密了吧...........

网友:
                                                                                                    .

新芯箱硬88 -2 -2 恶意灌水刷分|广告,小心账号!

网友:
这个需要专业工具搞了,比如PC3000  SSD  !

网友:
没价值了,  c拆芯片 做U盘算了 。

网友:
应该是控制部分坏了吧,找到一样的估计能修修

网友:
主控有问题64G别折腾了

网友:
卖不卖我回收,,这个问题一般是有密码,没有维修价值,,高价收,,要卖联系,微信同号。18620200212

网友:
直接扔到垃圾桶里了,还修个毛线。

网友:
楼主建议客户换盘吧,如果是楼主想自己研究的话很费时间的,要么可以学一下实地的数据恢复,对这些有一定帮助

网友:
这种情况很明显就是加密了,有些机械硬盘固件坏了也会出现这种情况

网友:
前提是 里面有没有客户需要的资料

网友:
固态只会搞电容短路的   嘻嘻

网友:
64G的就别折腾了吧,就算修得好你又能收多少钱,不值得

网友:
有密码了吧  64个修修不划算啊 但是客户要去资料的话 就赚了

网友:
                  挂网上卖掉再添钱买个好的。

网友:
固态硬盘维修很麻烦

网友(2019-09-17):
固态硬盘维修专题:https://www.chinafix.com/zt/7122-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