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全新教程】16G不再浪费,教你一个U盘如何放下PE(WIN安装)+OSX

楼主(2018-04-02):
                                                         可能有些人已经知道了,我指示把它分享出来

1.下载BOOTICEX64   插上U盘  打开BOOTICE   选中你的U选择分区管
2.打开分区管理以后选择重新分区
3.选择 USB-HDD模式(多分区)以后,我们来开始设置各个分区的大小,这里需要说明一下 PE我是用的是电脑店 6.3的ISO模式,支持UEFI+BIOS双启动,更重要的是这个版本的PE支持MACBOOK的右键,无需外接鼠标直接就可以使用原生的触控板右键功能,目前除了12寸MACBOOK上不完美以外其它机器均完美使用,各个分区大小的话大家可以随意调节,理论上PE放最后,而且只需要720MB  OS X的话目前6200M就可以,剩下的都可以给数据分区放WIN镜像,常用软件,驱动类的东西,而且如果是32G或者以上的容量,理论上你可以做两个OS X进去,最后一个分区分720M,中间的两个6200M,第一个同样还是WIN的数据分区,WIN下不像OS X那样可以显示U盘上的所有分区,只会显示第一个分区,这也是为什么部分制作过OS X安装盘的U盘只显示容量为200M,那个200M其实就是EFI保护分区,遇到这种情况只需要把U盘用磁盘工具格式化为主引导记录就可以了4.分区完毕以后需要把PE拷贝到U盘的PE分区然后安装引导文件。先在分区管理中把720M分区设置为可见

5.设置成可见以后就可以在我的电脑中看到一个720M的分区,这个时候就可以把PE的文件拷贝进去了。电脑店 6.3生成ISO文件,解压以后直接拷贝到U盘就可以了。
拷贝完PE的文件以后需要安装引导文件让PE可引导
6.打开BOOTICIE  选择
分区引导记录   选中PE分区的盘符,然后点击
NTLDR引导程序  ,点击安装

7.出现如下提示以后说明PE的引导已经安装成功

8.安装好引导就可以把PE分区改成隐藏然后把要做win10的盘分区设置成可见就可以了。

9.设置可见以后就把WIN10镜像解压出来拷贝里面的数据到分区,然后同样的方法在分区引导记录中把数据分区安装BOOTMGR引导,这样开机的时候按住OPTION就可以直接启动WIN10的安装程序了。(win10,win7,win8都可以做)

10.制作OS X恢复盘!
这已经是个老生常谈的话题了,命令行,TRANSMAC,直接使用磁盘工具恢复,这里我使用的是磁盘工具的恢复,用这玩意貌似没怎么出过问题,所以就一直在用这个做镜像!!
  制作恢复盘的方法也有很多.
点恢复以后磁盘工具就会向你U盘的OS X分区写入镜像,时间根据U盘的体质不等.
做OS X的恢复盘我就不多说了,网上有好多,做OS X的恢复盘不会格式U盘的!!

恢复完了找台MAC  重启按住OPTION然后看能不能进入恢复盘安装系统,能进入OS X的安装界面就的话就说明OS X的恢复盘制作成功.

这里事最后成功的图片

分区工具

网友(点评):
问一下楼主,苹果的系统镜像哪里有下载的,我以前下载了很多不好用。

网友:
对于还有很多小小白是值得学习的

网友A:
问一下楼主,苹果的系统镜像哪里有下载的,我以前下载了很多不好用。

网友B:
mac10.10.3系统很多新软件支持的不太好了,需要安装10.10.3以上版本。

网友:
引用 网友B:
mac10.10.3系统很多新软件支持的不太好了,需要安装10.10.3以上版本。

Mac系统不一定要我说的这个版本啊,自己可以下载最新版本的啊,什么版本都可以用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问一下楼主,苹果的系统镜像哪里有下载的,我以前下载了很多不好用。

威锋网有苹果系统下载,https://bbs.feng.com/read-htm-tid-11451547.html

网友:
忘记上传了

211 Bytes, 下载次数: 7, 下载积分: 下载分 -2 分, 下载 1 次

PE文件

网友:
哈哈哈哈,感谢分享,不错的文件,备用

网友:
  谢谢   万分 的 感谢  小白                                  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