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上烧坏的这个是什么东东?

楼主(2018-04-02):
onda nf720/65/520 ver:10.0
有一个元器件烧坏了,哪位大神告知一下是什么东东,换的话需要多少RMB,谢谢!
主板

网友:
给USB供电的贴片保险,查看供电是否短路。。。。。

网友:
我只记得这个两头好像是通的

网友:
保险应该是通的,得测测为什么保险坏了再换。

网友:
这是一个保险。取下来换个0欧姆电阻就好了。

网友:
这个位置是5V的 就是保险电阻 主板上面USB插针板载 拆就可以

网友:
usb供电保险 可以用o欧电阻代换 换之前测试是否有短路

网友:
这是保险管,直接接通就可以了,或者换一个都可以的。

网友:
谢谢各位!
按理说既然是usb的保险管,可是主板都不亮了,拿去检查一下再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