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神都是用的什么牌子编程器求推荐

楼主(2018-04-02):
在淘宝买了一个不怎么好用,各位大神都用的什么呀?能刷bios就可以。有链接也可以,谢谢各位了。

网友A:
目前公认的好用的编程器: rt809f ,舍得钱就上一个rt809h

网友B:
TL866刷写速度慢点,809现在用的比较多

网友:
引用 网友B:
TL866刷写速度慢点,809现在用的比较多

好的,非常感谢。买个不知道什么牌子的不好用啊。

网友C:
RT809F 或者RT809H 。。其他的对于笔记本主板维修来说 都是 鸡肋

网友:
引用 网友C:
RT809F 或者RT809H 。。其他的对于笔记本主板维修来说 都是 鸡肋

好的,谢谢了。我原来买个鸡肋的东西回来。白白浪费钱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目前公认的好用的编程器: rt809f ,舍得钱就上一个rt809h

准备买个809f吧,能刷个主板bios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