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为麦芒5 对换cpu

楼主(2018-04-02):
手上两个麦芒5主板  一个cpu短路了 直接拆过来更换cpu 后能不能直接开机,还是需要重新过软件什么的····

有专业经验的来回答一下吗

网友:
先刷机看看,不行把字库也一起换过来试试

网友:
回复看下学习下,有没有什么比较好的经验是比较独特的。。。。。。。

网友A:
一样的CPU就不需要更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样的CPU就不需要更换了。。。。。。。。。。。。。。。

有一个无喇叭的cpu短路了 、、、、、、、、、、、、、、、、、、

网友:
几年前安卓流行前的MTK6223CPU换过后需要重新刷机
现在的没搞过
不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