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苹果7P关机充电时,屏幕充电符号会一直亮起吗?

楼主(2018-04-02):
一个苹果7PLUS关机充电时,充电符号会一直亮着,屏幕不会熄灭,这种现象是正常的吗?

网友:
开机能用不就行了,我从不在意这些细节

网友:
对了,我问个问题哈,我是刚注册迅维没多长时间,我看你们好多都是“实名认证”的,那个怎末搞啊,还有“距离下一等级还有2积分”的这个积分又是怎么来的?有时候我签到一下就有一个,有时候没有,又或者发帖好像也有?早上我记得还是4积分的吧。

网友:
只有国行的机器才可以关机充电.一直显示这个充电图标的.

网友:
回复看下学习下,有没有什么比较好的经验是比较独特的。。。。。。。

网友:
只要能开机就行了,充电亮着没事的

网友:
关机充电会一直亮着啊 ,你开机充电 就不亮了

网友:
谢谢大家的解答,我还以为手机有问题了呢!

网友:
国行的机器才会这样吧  很正常 不要的话可以到付发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