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米5X 暗屏

楼主(2018-04-02):
小米5X 暗屏  拆机看到D1000 烧了  换了个上去, 电压还是4.2V U900 电源芯片换了还是一样 大神们 帮忙指点下思路  谢谢

搞好了 换L1000电感搞定的。分多的加点分啊  谢谢

网友:
搞定了  换L1000就OK了  希望能帮到大家类似情况的

网友:
学习中........................................学习中........................................学习中........................................学习中........................................学习中........................................

网友:
回复看下学习下,有没有什么比较好的经验是比较独特的。。。。。。。

网友:
楼主 LCD_BL_LED 线路是什么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