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苹果小6开机不显示

楼主(2018-04-02):
好久不发帖子了  今天碰到个特殊的  客户发过来的机子 写着不开机    拆机用电源开机看电流检测可以开机 此机子属于开机不显 定位故障
  首先排除外配  更换显示屏无果 下一部打显示座子的正负5.7 对地阻值一个1000多一个480 基本OK  对了忘了说了 手机判断一下是不显示还是没有灯光   李老师交过得 一定要分析好 要不修起来就费劲了  打值正常   没有出电压 换个芯片看一下吧  拆下芯片 顺便打了一下阻值 I2C总线和复位都正常 那就装芯片吧   上电一下 哎  当真没那么简单   芯片是好的  手机基本没问题  哪里的事呢?  想不通 放一边吧  第二天早上一来 拿过来再看看吧 还是把显示座子所有对地阻值打了一遍基本没问题 不出正负5.7  还是芯片那边吧 还是拆下芯片 再仔细打了一下阻值发现有个6V升压的对地了    赶紧查原因 相连背面的两个电容 直接去掉一个OK 最后补上 装上芯片 开机亮屏  维修结束 也是个小经验吧  这里电容坏的太少了 一般都是芯片  总线 或者MIPI总线  最后附上图仅供参考

网友:
手机电容也经常短路吗

网友:
顺便问一下  手机焊接都是用的低温锡浆吗

网友:
短路的不多  常温锡焊接 66666666666

网友:
谢谢分享,谢谢大师级别教导哈哈哈

网友:
电容坏,好像很多问题都是电容,关键电容很多,不好定位不好查

网友:
正常情况下 应该下测量座子组织吧 正负 5.7 没有的话在排除保护电感,然后查IC对地组织 其实很多时候并不是IC 问题 可看下点位图 测量下周围电容电感 对地组织是否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