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卓平板维修]
昂达平板不充电

楼主(2018-04-02):
昂达平板不充电/关机能充电开机不充电

网友A:
接插电脑可以读到内存.就是不能充电电池也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接插电脑可以读到内存.就是不能充电电池也换了

马云家有万能充电模块 改一个上去就好  平板里空间大 好搞

网友:
关机能充电不就行了   一般都是关机充电  跟客户说下   不用修

网友B:
马云家有万能充电模块 改一个上去就好  平板里空间大 好搞

綤爺 -2 -2 抄袭帖! 换个字能累死你嘛

网友:
学习了,谢谢学习了,谢谢学习了,谢谢学习了,谢谢学习了,谢谢

网友:
51b16dbe-a41c-4d67-aba8-03c4dc225281

网友:
谢谢分享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网友:
回复看下学习下,有没有什么比较好的经验是比较独特的。。。。。。。

网友:
开机和关机充电控制不一样,开机充电过程中,CPU会参与其中,因此有可能CPU到充电IC的控制总线出问题了

网友:
一般可能是开机OTG升压的问题,USB的ID脚,可以拆掉升压管和电路

网友:
学习一下,看大神们怎么解决

网友:
看来问题木有解决啊!                                                                                                    。。

网友:
引用 网友B:
马云家有万能充电模块 改一个上去就好  平板里空间大 好搞

万能充电模块是平板专用的吗,我这有几移动定制机买不到充电小板能用吗

网友:
回复看下学习下,有没有什么比较好的经验是比较独特的。

网友:
改个充电模块  能充电就OK了。反正平板空间大的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