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故障]
每次开机都自检F盘,是怎么回事呢。

楼主(2018-04-02):
每次开机都自检,而且时间很久。。。

网友:
把他格式化了

网友A:
在注册表里修改下就可以的! 不用全部格式化!

网友:
格式化,重新分区试试,。。。。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在注册表里修改下就可以的! 不用全部格式化!

资料太多,不愿意格式化。意思只格式化F盘就行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资料太多,不愿意格式化。意思只格式化F盘就行了吗

在注册表里修改下就可以的! 不用格硬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