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100-15iIBD 一直断电重开

楼主(2018-04-02):
版号:NM-A681 2.0
故障情形:一直开机断电重开
维修内容:
查待机3V 5V正常 各电感无短路!查SW5 SW6 电压被拉低到只有1.3V
查+3VL 跟+3VALW电压正常 R82 R83电阻正常 拆掉D20 D21 电压一样只有1.3V
最后换掉D15 BAT54C电压正常3.3V 顺利开机

附上BIOS: E0CN61WW

网友A:
这二极管坏的比较少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二极管坏的比较少啊,。。。。。。

意思是可能别的地方还有问题嘛?